联想改屏一例分享经验

楼主(2009-09-28):
今接一联想昭阳208机型;故障现象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正常确定问题在屏相关电路。下面有图示例;接口为LVDS单6屏型号LB141XG09先排除屏线问题;用示波器测的屏接口有信号波形及时钟说明屏线没有问题;确定屏本身的问题客户要求换屏在淘宝搜了一下要500元左右但客户又要的急说明天急用里面的资料今天想办法给他搞好钱多少不要紧!听客户这样说断时来精神了。决定改屏翻了一下自已现有的屏有的12寸小了有的15寸大了因客户的屏是14。1的找来找去店里有一台二手14寸的组装显示器拆开发现屏是东芝型号LTM14C433也是LVDS单6接口对比一下原机屏上有码片东芝屏没有码片另外接口定义不一样;把接口改成一至后再把码片从原机焊下焊在坏内存的SPD处对应连好线!开机上电一次搞定

网友:
这么麻烦。剪下来,放到屏里就好了。

网友:
下面那张图片怎么成了内存的呢?

网友:
对啊,焊在内存是不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
因坏屏是不显但不是破屏不忍心剪。以后对屏再深一步的了解可能可以修好。所以把原屏的码片读出来后写到另一个;因码片大小把它焊到坏内存的SPD(剪一小段)处再接线方便多了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个那个码片是要怎么接线的,怎么也不来个清楚点的图了,老大不要说我,我还是新手,刚刚才搞明白什么是码片了

网友:
楼主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到底怎么整的

网友:
还是小心为好。不过图看不清。

网友:
码片也就BIOS,有的高压条也有
定义
5V
GND
DATA
CLK
我记义中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