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故障案例

楼主(2009-09-28):
故障现象是,接上触摸板电脑在LOGO界面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现象:在LOGO界面死机

分析现象:
     IBM的T43的机器在种种情况下很多都是南桥的问题,这台T40的机器在没有拆机的情况按压显卡和南桥的位置,没有任何反应,把机器拆了,再测试,只接屏时发现可以跳过LOGO界面,然后接上键盘和硬盘也可以进系统,当接上触摸板的时候发现了真正的问题,就把触摸板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正常,这说明问题还是在主板上了

      问题找到,就直接从触摸板接口和控制芯片这两个方面入手了,不接触摸板一切都正常,这说明芯片这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于是就先从接口入手,测试接口各个针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和PMH4想关联的值都在450欧,和U24关联的都在677欧,这是正常板的测试结果,在测问题板时发现与U24相关联的8脚的对地阻值只有280欧,上电在测试时,与PMH4想关联的值都在3.3v和U24关联的都在5v,这问题板的8脚没有电压,顺着这脚找到U24的11脚发现他边上有一个上拉电阻R25,发现他两端的电压不一致,想着可能是这个电阻有问题,就换了一个,不行,于是把U24也换了还是不行,于是就把U24给拆了,测阻值,还是280欧,这样看来问题就接口和板层了,不想拆接口,,于是就把接口8脚到U24的11脚之间的线给割断,这时候再测,发现靠在U24这边的阻值和电压都正常了,看来必须把接口拆了,换了接口问题解决

问题最终结果是8脚的对地短路,这样U24就会把触摸板的错误信息发给键控,造成键控无法继续下面的工作,因而表现出来的是在LOGO界面当机了

上面的PDF是自己做的,感觉不好还是这样传上,看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沙莫大哥威武!!个人觉得IBM的机器就是有个特点,有点硬件出问题,都在LOGO或是POST时很慢,挡在那里!

网友:
ASUS的机器好像也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T43的机器南桥问题还是挺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