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黑屏现象

楼主(2009-09-28):
新配置的一套:七彩虹C.N790G+AMD720的U+威刚DDR3 的内存+劲持蓝静王400的电源,开机进入BIOS,静置几分钟之后,黑屏(液显正常);如果进入XP系统,也是几分钟之后出现黑屏(液显正常),此相同的配置已经出机几台都没有发现此故障。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那个cpu散热器接触不良??

网友:
你首先要排除是电脑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你不去排除,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