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 怪毛病

楼主(2009-09-28):
联想天逸80 独显本,开几停在CPU那里,可以进BIOS。卡在CPU那里进不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个CPU先吧。

网友:
刚我拔了硬盘 ,用光驱可以进PE的,应该不是CPU问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可是进BIOS硬盘可以认出硬盘的呀

网友:
那就测下硬盘呗,看一下数据线有问题没

网友:
把硬盘拔下看可以不。再不就是南桥了

网友:
直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进入COMS载入优化设置试一下,应该会好,我碰到类似毛病不少。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说讲的有道理。。可以刷BIOS试一吓。不行就做南桥。。当然要慎重一点。

网友:
碰过台式机器 有一硬盘坏道 和内存问题

网友:
原来真的是硬盘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你扫一下银盘的坏道啊! 我想应该是全部是红的哦!

网友:
硬盘选择模式对吗

网友(2009-10-31):
扫描硬盘有没坏道,没有的话清除下BIOS吧

网友:
楼主的硬盘是什么问题呀
有坏道了吧

网友:
明显检测光驱硬盘设备的时候卡住了。呵呵,这个很容易搞啊,台机也经常出这样问题

网友:
硬盘是硬盘的问题 CPU检测不过硬盘

网友:
先换好硬盘测一下,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呵呵。联想就是这样。我也碰到过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不错,┊┊┊┊┊┊???┊┊┊┊┊┊
◎┊┊┊◎┊ ● ◎┊┊┊◎┊
┊◎┊ ◎ /█\ ┊◎◎ ◎
◎ ◎ ∏ ◎ 天上掉馅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