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电源开关管子可以用什么替?

楼主(2009-09-28):
今修到一个杂牌电源;主电源开关管C3890烧了;;普祝电源管C3150也烧了;;J就是想问下师傅们;这2中管子可以用什么管代啊????????????普祝电源管C3150可以用C5027代不··
电源

网友:
C3890可以用MJE13009代换,C3150可以用BUT11A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 。。 只要在平常去的带C的3极管 ,,一般多可以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