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求助

楼主(2009-09-28):
我有个40G的硬盘,很奇怪,格式化什么都正常,就是装上系统后,在IE栏一打字就会键盘和指标都动不了的,但没死机的喔,就是动不了,其它配件都正常的,因为我把这硬盘换别的机子,就别的机子出现这个问题,系统都装过很多种了,问题依旧,在这请教这硬盘怎么了?怎么解决?
硬盘

网友:
有一回我装了一个曰文系统后,也这样,换了中文XP就好了。我也不懂。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被修该了

网友:
1、病毒。
2、盘有不良或坏扇区,你不动的位置调用的程序就在坏扇区或不良扇区上,盘是不是用VCR或MHDD之类的扫描红绿块和坏扇区很多?

网友:
问题已解决,竟然是我那个键盘有问题,这个键盘只和这种主块有冲突?反正同型号的主板用这个键盘都不会,换别的型号主板配这键盘就可以,别的键盘配这机子也可以,奇怪

网友:
G P坏道列表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