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GT短路引起不开机

楼主(2009-09-28):
显卡型号:七彩虹8500GT-GD3 GF黄金版256M
故障现象:点不亮
故障分析:主板正常,插上显卡主板不触发,明显短路
先用饼哥发明的显卡供电线接电源,显卡风扇不转。测GPU供电12V,对地短路。测上管N02RG对地短路,拆下测确认是该场管击穿,用一个主板上的上管09N03LA代换。焊上上管,插电运行正常,测显卡各供电正常。插到主板上运行可以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总结:显卡12V供电短路,先测各场管是否击穿。

网友:
既然点不亮,为什么还要插到主板上去试机?
思路不清晰!!

网友:
明显供电短路的还用写那么多维修思路??????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  12v 短路现象  首查上管其次核心阻值
不必折腾这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