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不亮

楼主(2009-09-28):
一块不知牌子的5700显卡不亮机,用pci显卡能测到BIOS型号,能保存BIOS,就是显卡报错不亮,是哪的问题,能测到BIOS能说明gpu是好的么

网友:
建议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已经刷过了,还那样

网友:
GPU的故障。。加焊应该可以好

网友:
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测一下3.3v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其它

网友:
一个BCP68上有3.3v,还有两个电感线圈上分别有2.6v和1.4v,GPU也不烫有点温

网友:
先用一个DVI转VGA头插到显卡VGA头上看看是否能显示
如果不能显示检查一下VGA的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