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n8m-rl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28):
手中一块梅捷 sy-n8m-rl主板,现在出现问题是开机没有任何显示,给电3秒钟后就重启,如此反复,风扇转。拔下4针电源后不重启,但无显示,插上24针和4针电源问题就同上所述。以确定问题就在主板上,请教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维修?

网友:
先检修内存电路!

网友:
先把内存接触不良排除 再查各部位供电问题

网友:
不插 内存 试试看呢 换条子

网友(2009-12-19):
一般这种问题都在于供电,主要还是在CPU,你拿下CPU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部分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