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3是什么型号的场管啊

楼主(2009-09-28):
1M3是什么型号的场管啊?????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
              那个3是横着的

              谢谢

网友:
1M 在主板找1AM的代,是3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一会就去试试,,,,,那个场管GDS极,,,,,G极和S极都是2.5v电压,,,D极为0v这个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