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出错了,怎么办

楼主(2009-09-28):
大家好呀,我的是针式打印机,实达的P300。突然间打不了/进不了纸。打印机小液晶屏上显示“CARRIER ERROR”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复呀。请教一下。
打印机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的字车导轨有问题了 可以用手来回拉动打印头 看阻力是不是偏大..如果是字车导轨章可用机油清洗..或者是字车的传感器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