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导致液晶奇怪的花屏

楼主(2009-09-28):
今收到一显示器,间歇性黑屏,灯管坏了,更换灯管以后出现奇怪的花屏现象,
有各种直线,红绿蓝。换过驱动板测试屏正常,不知道我的操作有什么问题导致驱动板坏了,请指教一下这种问题一般是驱动板的什么地方坏了,谢谢

网友:
使用的是晶冠的显示器,联想的,谁知道怎么进入工厂模式呀

网友:
灯管更换方式是否有错,把屏上的驱动板动了,移位什么的都有可能造成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