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掉电后自动上电的原理?

楼主(2009-09-28):
我们碰到很多机器 在没有cmos电池的情况下 插AC电 都会自动上电 一直想搞清楚 这是什么原理? 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的背后往往隐藏很大的文章

就拿我今天修的这个本来讲 他的故障规律: 有cmos电池 不触发  无cmos电池 插电自动触发 且运行正常 按键关机后就无法触发 AC电源断电再插上 又能自动上电

这个故障规律很变态 看起来有点矛盾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以为你以近解决了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一个高手过来说一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南桥的记忆功能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你自动触发后 按关机键可以关机吗?

网友:
没有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我是第一次听说过,不知道路是什么机器,我只道sony的机器有些主板,cmos没电,会导致电池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