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去掉保护电路板还能用吗

楼主(2009-09-28):
如题,只要电芯,只接正负极,这样本本能工作吗?

网友:
你拿稳压电源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我们经常用稳压电源接在电池接口上来判断问题部位。
不过电池这样就没保护了,如果笔记本内部相关电路短路,也许你看到的场景会很惨烈。LG、SONY已经因为电池的问题赔过大钱。

网友:
要保命的話最好不要這樣
電池這個東西不能開玩笑的
保護裝置那麼重要的東西怎麼能拿掉了

网友:
很多国产电池就是这样的。

网友:
能但是不能正常使用,在系统下看不到电池因为没有检测脚了。你还是正常接吧不然烧了本本可不好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这样,这样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

网友: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来直接接也是可以用的,有时电源接头不合适,弄个半天也没想出好办法试本子

网友:
听说电池会坏的。

网友:
在飞机上笔记本电池爆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好像不能工作
电池和电源电压一样没准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