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90GM-M2不跑码

楼主(2009-09-28):
昨天接到一块精英AMD690GM-M2主板才用了二年,板上贴签质保一年 接手查不开机,12V短路,查下MOS管有一个短路了,型号为D452,手里没有这个型号拿个55N03换上能开机 高兴啊,谁知插上诊断卡还不跑码 ,赶紧换下U加上假负载(940)竟然插不进去?怎么回事?算了,换U直接查供电,只有1.10V(谁知AM2接口主供电是多少 这个板子是三相供电)不开机上电,为什么网卡芯片有点热?(拆下也不行,跟主板有关系吗?)高手指教下,我下步该怎么弄.....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总线供电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不知道桥供电,总线供电从哪儿查

网友:
压一下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到新手区去翻翻,会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网友:
昨天接到一块精英AMD690GM-M2主板才用了二年,板上贴签质保一年 接手查不开机,12V短路,查下MOS管有一个短路了,型号为D452,手里没有这个型号拿个55N03换上能开机 高兴啊,谁知插上诊断卡还不跑码 ,赶紧换下U加上 ...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开机不能关机(开机不跑码的情况下)点开关针不能关机,复位灯常亮(我想还是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复位常亮吧,我自己的观点,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