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三星的一个旧本本  开机屏幕一会白一会蓝一会红 一会绿 来回的变换  那位兄弟知道怎么回事  赐教下

网友:
是不是 屏幕的自检呀?

网友:
不是吧   开机就这样  开不了机呀   老师来回转换

网友:
没人知道的嘛?不是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老大们

网友:
换屏吧,我以前遇到过一台机器,屏上电路板的件几乎都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