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亮机 无显

楼主(2009-09-28):
手上有个DV1000的机器电流能上0。9,诊断卡能跑到95应该已经过了,机器也亮了,但就是没有开机LOGO,不是白屏,一直这样停留在这里,按下大小写的切换键灯是亮的。南北桥都焊过,内寸槽换过,内存条是好的,不知该怎么解决
切换

网友:
外接正常吗,测测LVDS接口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显卡了吗

网友:
内寸槽都换过 这技术太高了 佩服

网友:
外接试了没有?
还有DV1000的没接IDE设备,自检完了会灰屏的,不像别的机器有提示符闪烁

网友:
外接不亮,这个机是集成显卡的,我北桥都已经重植过了。我把光驱和硬盘,键盘都接上,还上这样,它其实跟本就没有开始自检,开机LOGO都没有出现过,只是灯亮了,没有显示,但也不是白屏,屏换了也这样,屏上的电压接地和信号,我测了都正常的。

网友:
本来换内存槽前,诊断卡只能跑到A0。电流到0。6,连灯都不亮,现在换了内存槽,亮了,能跑到95但就是没有字,

网友:
有遇到过跑95 97 是BIOS坏的,但你修成这样还不显示,觉得就很难再修出来了

网友:
掉件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