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自动一键恢复系统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9-28):
联想台式机开机自动恢复系统  无法从光驱启动

网友:
老的联想 COMS放电过后 会有自动进入一键还原的现象,如果你要从光驱启动可以按F12进入引导选择界面.多试几下.如果不行没有资料的话建议你重新搞下分区表,因为发现联想自带的一键恢复实在没什么用还占容量.

网友:
看看主机有没有还原卡?拔掉! 联想进BIOS有两中!DEL是很基本的一种! 其实它还可以进高级管理模式,才能设置光盘启动! 常见的是按 ALT+F2

网友:
联想进BIOS高级设置,还有CTRL+F1,其实用DEL进BIOS就够用了,哪有变态到不让设置光盘启动的,少有品牌机有硬还原卡,常见的是把代码写进ROM里,LZ可以在BIOS里把板载网卡关掉,或者BOOTROM关掉,就可关掉它的还原功能。再试试能从CDROM启动不,这种故障我在一学校里碰到过一例,是把板载网卡关掉了才可从光盘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