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FP71G+进入到滚动条后黑屏

楼主(2009-09-28):
一台明基FP71G+显示器,刚接到的时候是无法开机,打开盖后经检测,发现有一高压组的两只C5707烧坏了,对应的电源管FU9024也损坏了,其它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了,换上两只新的C5707 和FU9024后,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为绿色,也出现了明基的开机画面与无连接信号的提示 ,然后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也变成了橙色,但接入主机后,开机,显示了明基的开机画面后紧接着出现了WINDOWS-XP的开机滚动条,心里正在高兴说修好了,机子一下就黑屏了!这时电源指示灯依然是绿色的!把显示器关掉,重新开机,故障现象依旧,查了板上的元件也没有发现坏的,先怀疑是TL1451A有问题,拿一个新的来换上,故障依然如旧,没办法了,来这里请教一下高手朋友们,请问那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指点一下好吗?谢谢了!

================================================
故障已解决了,就是保护了!两组C5707及供电管都是新换上去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灯管是有点老化,但也还属正常范围!因为换灯管成本高了一点,所以就把保护取消掉,然后开机,正常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
再说明一下,取消保护就是把TL1451A 15脚的D806断开,然后接入一个7。5K的电阻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后来怀疑是否灯管的问题,我把灯管也拆下来作了测试,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你用通用高压板试呢?

网友:
安全模式也不能进吗?

网友:
是的,不管什么模式都不行

网友:
连接系统都进入不了,到滚动条就黑屏了!

网友:
这块板上有一个贴片式三极管怀疑有问题,但不知道它是什么管子,请朋友们帮看看,图中画圈的那个贴片管子,它上面有标7KV6S,那个V上面还有一横的,付图:

网友:
这机器的故障就是电源一体板的故障。。。具体来说就是高压电路部分

网友:
这个管子的脚位通断情况是这样的:用正常的贴片式三极管的脚排列方法来测,(用10K档)红笔接基极,黑表笔分别接发射极与集电极时均为无穷大,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极与集电极时也为无穷大,红表笔接发射极,黑表笔接集电极也为无穷大,红表笔接集电极,黑表笔接发射极时,阻值为:4K

网友:
楼主,你可以先加焊液晶屏那里的线路,或者更换一下灯管试试··

网友:
是分辨率变高时候黑屏还是20多秒后黑屏?

网友:
楼主加焊那四个高压包,还有5707两个管子之间的电容,还有推动管100%好

网友:
所有脱焊的地方都加焊过了的!也不是分辨率变高时的黑屏,就是开机十秒左右就黑屏!只能看到WINDOWS-XP的滚动条,还没滚完就黑屏了!如果把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掉,然后重新开机,还能看到系统启动完后的桌面,但看到桌面后2秒钟就又黑屏了,再把电源关掉重开又得复这个过程式所以绝对不是分辨率变高时的黑屏!在黑屏的时候,测两只FU9024均处于关断状态!所以肯定是控制的问题!原因应该还是在TL1451A这边!

网友:
tl1451供电没问题吧

网友:
供电是没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负载不平衡引起的?另一组5707和电容换了吗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是不是显卡不匹配呢?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把保护电路断开试试,在黑屏之后测下开启信号和亮都信号有没有

网友:
保护 麻烦啊

网友:
你可以进bios界面,画面应该是一闪一闪的,我猜的,你试试,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更换晶振!

网友:
故障已解决了,就是保护了!两组C5707及供电管都是新换上去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灯管是有点老化,但也还属正常范围!因为换灯管成本高了一点,所以就把保护取消掉,然后开机,正常了!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了!

网友:
再说明一下,取消保护就是把TL1451A 15脚的D806断开,然后接入一个7。5K的电阻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以后不是还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