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英语好,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2009-09-28):
机型:HP NW8240
故障现象:1 有时正常亮机,亮机时开机LOGO是集中在屏幕中间的。
          2 不正常时LOGO会铺满整个屏幕,并且会比正常暗一些,然后有如下提示:蓝底白字:“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过十几秒出现第二个提示:“smart card not present shutting down",也是蓝底白字,过几秒钟出现第三个提示,是黑底白字,“windows nt has found only ok of low memory. 512kof low memoryis required to run windows nt. youmay need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run a configur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maunfacturer.",然后就一直停在这里
          3 提示要管理员密码。重启一两次后就不会出现了

谁碰到过是哪的问题,谁英文好帮忙翻译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很急的,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4416-1-1.html
参考下上面这个贴子吧!

网友:
insert smart card into reader:将智能卡插入读卡器。
smart card not present shutting down:智能卡不存在,正在关闭。
windows nt has found only ok of low memory. 512kof low memoryis required to run windows nt. youmay need to upgrade your computer run a configuration program provided by the maunfacturer:Windows NT只找到了低端内存正常。运行Windows NT要求512k低端内存。你需要采用由生产商提供的配置程序来升级你的计算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可还是不能断定是哪的问题啊,真的会是北桥吗?
补充:偶尔出现过两次电流跑到0.35几时掉电的情况。

网友:
压住南桥不放开机看是否正常.我碰到地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压住正常就可以确定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修好了一半,不报错了,但还是不定时掉电,而且出现的频率频繁了。
当时是压南桥和北桥都能正常,我是先做了北桥,之后又做了南桥才好的。多谢“随风飘扬”的指点。

网友:
肯定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