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mcu程序

楼主(2009-09-28):
那位师傅有DELL E173FPB mcu的程序,是明基代工的5V和15V电压有跳变,把驱动板拔去电压就正常了,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的,应该是mcu坏了
DELL

网友:
先检查电源及高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是高压部分c5707坏了,很怪的在线量是正常的,已经修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