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问题

楼主(2009-09-28):
COMS线路中,三端稳压器(nec k3296)输入端应该和电原的第9针直接相连,为什么用二极管跑他俩时电阻大,鸣蜂不响呢?

网友:
K3296记得应该是场管吧,不是什么三端稳压器

网友:
为什么确定是直接相连呢
    看的是板的电路图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