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楼主(2009-09-28):
杂牌显示器有响声、、那个变压器的第8个脚对地短路,电源板的电压不稳定、、韩管正常、、请问大概是什么短路啦!

网友:
叙述的清楚些,大家才好帮忙啊

网友:
变压器,本来就有一脚是地。别一端接二极管,电容,整流出来,就是直流电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响声,黑屏有灯还是什么的,没交待清楚

网友:
电压不稳定是指的哪方面~再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