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源问题

楼主(2009-09-28):
今修一台联想LXH-17AB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开机检查发现电源300V有,但是变压器次级无输出。 电源模块是TEA1530A 测了此块1脚有10V供电。变压器次级无短路,请问能是TEA1530A坏了吗?

网友:
也可能是电压保护

网友:
如果外围没得坏的,而又没输出。那多数是它坏了。

网友:
TEA1530A坏的比较多,先换个试试,不行在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
EA1530的供电是10点多V,楼主可以测一下的,如果电压差异太大,一般是1530的问题了,这种IC很爱坏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块板子 次级电压只有1 ~2V 以为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后来换了个1530就好了  先换把它换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