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不触发

楼主(2009-09-28):
加焊了 南桥, 正常开机了,  用了 2 个小时后, 机器会死机一样,但鼠标键盘 还能用, 强行关机, 就不能再触发了,
重新加焊了下 南桥 ,又能正常开机了,  老样子 用了  2个小时 又不行了,
这次 换了个 南桥的 晶振,  开机了,  这次 开机 总共 大概 1个小时  (中间 开了 几次)  又不行了!
修的都没有脾气了,  我想八成是 南桥附近某 小元件 有不良, 焊其他东西的 时候 性能略微好转,用了 一段时间, 变坏, 就不行了,

请高手指点, 直接修哪里, 手头没有图纸  只有 SIS 芯片组 的  这个机子 是 INTEL 910ML 的

网友:
LZ不行把南桥重做试一下应该是南桥虚

网友:
看来是主板不行了,别研究了叫客户换主板。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看看待机正常不。

网友:
主供电IC   加焊试试   我是新手  仅供参考

网友:
会不会,协振电容出问题啊,LZ看下吧。

网友:
现在网上有INTEL图纸了,仔细找找,如果没有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