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9-09-28):
我有一个915s的板子上电不跑马还只响什么原因啊

网友:
IO,南桥,北桥,CPU,等等,等都会这样的,要说清楚才有用的

网友:
楼上的这堆话全都说出来了。可能全都有问题。

网友:
有响声。。。仔细找是哪出来的,有元件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