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方法

楼主(2009-09-28):
大伙一般BGA植球是怎么样植的,我把钢网取下来用风枪吹,球都跑一块去了,用钢网吹,钢网又飘起来。

网友:
用那种和要植球的芯片一样大小的钢网直接吹,差不多了就拿下钢网,再上焊油再吹,球绝对不会跑,钢网也不会变型.

网友:
用BGA就好了,把它放在一块废板上

网友:
我用钢网放上去吹,结果就算焊上去了,有的点就是没有归位,最后钢网还是取不下来了

网友:
我植珠就三点:0.76,0.6,.0.5,.0.3的珠子都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温度,0.76在410左右,0.6在400,0.5在380,0.3在370左右,二是高度就是风枪离桥面的高度,一定要垂直,不能歪了,开始吹的时候大概在5CM左右,慢慢拉低,风枪转的时候要均匀,三是风速一般在2-3之间,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的,焊膏不能涂的太多,焊膏的质量一定要好。我就是用的这三种方法,不管植哪种桥,多大的珠,都是一次功

网友:
用BGA啊  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
我怎么不是很好取钢网呢?珠子老是被弄乱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BGA做,这样相对简单多了,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的。

网友(2009-11-04):
我要是有BGA就好了.想学习如何用风枪干

网友:
把桥清理干净,涂上焊膏用手抹匀(焊膏不宜过多,过多吹的时候容易跑)。平常值得球大部分都是0.76,0.6,.0.5,.0.3这几种。找对应的钢网摇匀就可以。取出钢网后用风枪吹就可以了。很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取出钢网才能让锡球留着原位

网友:
多练习就好了,空闲的时候可以拿显卡来做实验啊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不吝赐教

网友:
现在BGA,但是风枪还是很难,经常会翘起来,只能温度低点一点点靠近!

网友:
有专业的植珠台。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用BGA麻烦,用风枪去头吹,320度左右,等风枪温度稳定后,垂直握住。慢慢的吹,等锡珠归为且表面光洁即可。严重同意6楼的朋友

网友:
是不是等冷了再取呀

网友:
買個专业的植珠台, 用起來會比較順手.

网友(2010-04-08):
想请问下,大家做BGA是格着钢网吹焊球,还是取下钢网才吹焊球,做手机时芯片用锡浆就可以做BGA了,但是电脑的芯片,用锡浆就没一次做成功过,是不是一定要用焊球才能做主板的BGA呢?

网友:
是不是等冷了再取呀
引用 网友B:
等冷了再取有些困难,最好在锡球凝固后就取下钢网。。

网友:
加一点助焊膏、风速小一点 多练习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