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机修成黑屏了,帮帮忙呀

楼主(2009-09-28):
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台HKC775的纯平显示器,说是机子用着用着颜色会忽然变红,我想可能也不过是某个通道有虚焊吧,但当时没空搞,就让朋友留下机子,下午再来拿,到中午我开机观查了一会儿,发现一切正常呀,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机子已经拿来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就拆开机子,主要给CPU和视放板这两部份补焊了一下,试机还是正常的,还打电话给朋友说机子没事了,到了下午,朋友过来了,我才把显示器的外壳装上,为了安全起见,我想开机再观查一下,怪事出来了,黑屏(亮绿灯),这下坏了,只好再拆开机子,测了下VGA线,是好的,把整张电路板都拆下来观查了,发现CPU附近的一个电阻R105烧得面目全非了,跑了一下线路,这个电阻是开关电源供给视放板上的预视放IC和字付显示IC 5V供电的,(中间还有一个三极管Q105转换),因为没有图纸,用一个2W0.1欧的大电阻代上了,加上换掉Q105基极上的一个5V稳压管,预视放IC和字付显示IC 的供电终于有了,4.6V(不知是否偏低),但还是黑屏,晕了!管座上:R G B 各81V;G1 -38V ;6.2V灯丝;G2 580V。 B+55V有升压。

我怀疑是不是G2 580V 太高了,但高压包上没有可调电位器,我该什么办呢,求诸位帮帮忙吧!!!

网友:
G2  580怎么算高了呢!
现在没显示问题明显出在三视放RGB   81V视放电路没工作
换视放集成电路跟字符显示芯片吧

网友:
81V不正常是吗,我以前看到有些正常的显示器才有60多V的,G2只有250V的都有,版主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G2的电压有2种来源
  1是直接从高压包里面出来的(这个G2电压可以调的,一般电压是在160到200V左右吧)
  2是从线路板上(是从高压包的G2脚经过2个二极管然后往尾板上送的,这电压高哦580V的我遇见过)

网友:
G2是正常.

主要还是查一下5V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RGB的电压不正常,真有工作时候应该更高,高压包有电位器的话调下加速极会有图像的

网友:
G2造成黑屏,很少见的

网友:
你查一下G2连接的那个电阻。。应该是一K欧左右的。。有没有坏。。他如果坏了。会造成G2电压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