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进了点清洗液 怎么办?

楼主(2009-09-28):
刚给一个本本屏表面清洗 清洗剂喷的太多 以致渗漏到屏里面了 形成一个水斑 有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你拆下来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自然蒸发?

网友:
卸下保险一点。

网友:
屏里面进水了可以拆开擦干净么?? 感觉好象不行的吧
你们有谁搞过??

网友A:
别把屏擦碎了

网友:
这个最好要处理一下,不然今后可能会有麻烦。。。。

网友:
用吹风吹啊?不然以后会有很多麻烦的啊

网友:
看看 进到那个层了 如果背光纸的 话 可以擦 要进了 液晶玻璃的 话别弄了 !!

网友:
拆背光的时候小心了。。操作不当会导致行列模块出问题。。会出线亮带或亮线。。

网友:
麻烦大了 拆开一看 三张偏光膜已经感染 想擦洗掉 结果膜越擦越糟糕 没戏 只好从废弃的屏里拆了几张放进去 才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