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电源 接灯泡!!!!

楼主(2009-09-28):
修电源的时候一般300W电源使用多少W灯泡?是直接接到滤波电容两侧还是接到保险两头????

网友:
40W的,在保险两头,接在滤波电容两侧有什么意义?

网友:
是接保险两头

网友:
串在交流输入电路上.

网友:
我用的是60W的,接保险两端

网友:
把保险取了 两端接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