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开机跑4945 不亮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8):
IBM T40 跑码跑到 49 45 停了,BIOS放过电,内存换过了,槽没有虚焊
NB 1.25V  2.5V  显卡 1.8V  CPU 1.2V  1.5V  SB 3.3V  5V  内存 2.5V  都有了
用假负载测得 内存时钟只有0.2V  摸时钟芯片有发热。但不会很烫手

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呢??
还是哪里的问题。在线等高手回复

网友:
取下PC BUS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是 PC MCIA的那个芯片么??

网友:
PCI BUS芯片是那个呀?? 新手,请多包涵

网友:
PC MCIA或者南桥

网友:
就是内存槽下面的芯片。

网友:
那样的芯片有三个一样的排在一起

网友:
显卡空焊,做显卡

网友:
跑到 49 45是不过显卡了。换显卡会OK了。

网友:
pc bus 在白色贴纸下面  pc卡 槽下面用贴纸盖着的  bga封装的

网友:
哥们 明显的显卡啊 还是换个显卡 OK  加焊 返修的快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就OK了。。

网友:
做显卡,先加焊一下

网友:
先搞下显卡look 一look

网友:
4945应该是显卡的问题,重做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