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菱865板,有点急手,进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9-09-28):
一中菱865板,拿来时开机连续重起,开了几次后就开不起来了,cpu没工作,换了电源管理芯片rt9607后正常,但开了几次后又不断重起,再开几次又不跑cpu,就是这样,时尔能开时尔重起,又有时不开机的板,求思路!
谢谢!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时能是不能!那么前面换的电源IC是没问题的了,我想应该是接触性问题,看看是不是U座或NB虚焊!

网友:
有沒有換個IO試試

网友:
可是这板有时候cpu就没输出呀,他的cpu座不是bga,还有io和北桥虚焊会引起cpu不输出吗?

网友:
没信号过去CPU工作条件没到怎么工作

网友:
那你是指北桥到cpu的信号?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最好,有条件,把场管,电源IC全都换了,我有个同学有一板也是不稳定,他最后把主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一遍

网友:
先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现在又有新发现,这板是双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A,我换了一个还是不输出,但现在量9241的第19角5V PG信号没过来,直接从灰线飞线过来,5V直接变成0V,19脚的对地有500应该也是正常,没搞明白,继续求助!

网友:
飞线过来直接没了,PG到这19脚中间有问题

网友:
9241这个东东是比较容易坏的
你先找个PDF资料来看看吧
我一搬是9241和9602一起换的
换到都差不多OK的啊
呵呵

网友:
换南桥32晶振 我也修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回11楼,两个芯片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12楼,你说换32晶振,我明天去试试,但是我有个疑问,晶振不良也会引起cpu不工作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那写管一起换 再量一下旁边的2。2欧姆电阻有没有问题 那些电阻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换掉RT9241A的SS脚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