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nc6000,开机10秒,风扇停转

楼主(2009-09-28):
好像是温度高的时候,风扇声音大,然后10秒风扇停转,有时候开机风扇风速小,可以正常转动,不停,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
开机无显示,不应该是正常的温控

网友:
这个问题很正常啊,

网友:
惠普,康柏通病。

网友:
MAX1987加焊下试试。

网友:
风扇转一下再停下来.笔记本多数是这样设计的.这是正常的反应..你应该另查别的地方.不要在这个上面去耗时间了。

网友:
是这样设计的,达到一定温度才工作

网友:
正常应该是温度高时候转速快,温度低低速转(几乎没有声音),停转肯定有问题的,停转以后直接就掉电了

网友:
测量以后主板没有电压,但是低速转,不掉电,请高手帮忙

网友:
正常应该是温度高时候转速快,温度低低速转(几乎没有声音),停转肯定有问题的,停转以后直接就掉电了

楼主错了, 你说的停转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这一句错了. 笔记本工作时风扇暂时停转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是什么回复这是?????????????

网友:
风扇温控,开机无显应该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HP的这几款显卡问题多多

网友:
故障已送师傅那里解决,怎么解决的不知道,估计应该是加焊MAX1987

网友:
去请师傅喝点,抽点!在你身边有师傅不珍惜?还来个估计?

网友:
我的华硕的也是这个样子,一转几秒就不亮了!

网友:
通病,不是1907墟了,就是电源板松了

网友:
风扇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风扇转一下,你在按开机,能开不?

网友:
CPU 无供电

网友:
我晕死,这个通病也要发出来?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吗

网友:
HP NC6000的通病,拆主板在CPU背面找下1897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修台机的吧?笔记本的风扇绝大部分都是自检时转一下,然后温度高了才转的。你可不能通过风扇是否转来判断问题

网友(2009-10-28):
是正常的 吧

网友:
严重不靠谱,lz还是早做打算吧。

网友:
修不 开机就 可以了 VCORE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好容易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