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黑屏问题

楼主(2009-09-28):
论坛师傅们:你们好!新手请教显示器黑屏问题,一台CRT显示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主机没有问题,已接其它显示器测试过。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故障?如何着手修理?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对显示器我是个外行 不过你所说的毛病涵盖面大了 有可能是电源 .行管 行输出变压器  显像管 甚至有可能你的电源线 插排接触不良或损坏都会出这样的毛病
你得说出个大概来别的老师才有可能帮助你

网友:
屏黑的时候注意电源灯还亮着吗
    亮着就不关电源的事
  按你说的问题,虚焊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电源灯亮着,就是黑屏

网友:
电源灯显示绿色

网友:
你用手拍两下显示器的外壳试试,如果能好,那就是虚焊了吧。如果不能,应该是里面的扫描电路出问题了。具体情况不知道了,也没办法分析的。

网友:
那就电源是正常的喽,查下涵管正常吗,这问题补焊就差不多可以好了,用一会会黑屏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