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1500 接外接正常.拉屏不亮

楼主(2009-09-28):
康柏 1500 接外接正常.拉屏不亮

接外接一切正常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按FN+切换键可以在屏上闪现桌面的画面.闪过之后又黑屏.

但不接外接显示器在LOGO画面闪过之后屏就无显示了.但系统正常在进.

看现象应该是屏的切换电路坏了.手上没有电路图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或发个电路图

(屏和高压条确定是好的. 在别的机器上点正常)

网友:
屏 屏线 高压板

网友:
在确定屏和屏线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显卡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