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诊断卡跑4E是何原因

楼主(2009-09-28):
论坛师傅们:大家好!主机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但诊断卡跑4E是何原因?用的诊断卡是基地的PT093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09-11-15):
4E是正常亮机的代码啊!!!

网友:
你的检测卡的跑码顺序是什么,不能单一的看跑码的结果的,这样别的人也没法给你判断哪的问题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就算显示COC1都没什么,它着是一个参考的信息,没有准确的

网友:
能正常开机 就不要看诊断卡了

网友(2010-01-23):
旭日410A也是跑4E可就是不亮,请问各位老大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