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AF706发烫

楼主(2009-09-28):
我有一台acerAF706的CRT拆机检测韩管坏啦!我把韩管换了有显示,不过它发热很烫,还有显示图像又很少,调横幅没有反应、、用一会发热大就没有显示啦!请问是什么问题、、韩管是一样型号的、、、

网友:
调幅没反应,可能是校正电路的电容出问题了,涵管发热严重的话应该测下电压是否偏高了

网友:
查一下行激励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打错字了?“韩管”说的是不是行管啊?如果是,就用:C5411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