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板 754针 跑00 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9-09-28):
一客户 拿一块 754   单桥 精 英 板 ,  说要急着要, 立马 上电 , 直接开机 ,  郁闷啊~~~, 先换个好的 CPU 不 自动开机了 , 还是跑00 ,  于是开始测电压 ,  CPU供电正常,但就是 时钟电压没有,  AMD的 时钟 不怎么 明白 ,  上阻值卡 测 显卡 PCI PCI--E 的 时钟电压 都 有 啊  ,这下怪了 ,BIOS的 座子 有一个 角断裂 , 貌似 没过大影响啊  测 BIOS1脚 没有电压 ,怎么回事啊 ,32脚的 BIOS , ??? ,  请各位高手迅速给个思路  可以 吗 ,  先刷BIOS的 , 换IO , 不 行做桥了 吗 ???急急急急

网友:
楼上的你。。
NF。桥坏的比较多吧。

网友:
00的范围很广,能刷BIOS就先刷次吧,单桥板的桥容易虚焊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1.2v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