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1.25V电压变低了

楼主(2009-09-28):
一块m7sxf的主板,上478的cpu。现再故障是不跑码。查各点电压都正常。内存主供电2.5V正常,但1.25V只有0.5V。请问一下这个电压是不是经过旁边的排阻进来的?我查排阻的一边是1.25V是正常的,可是一过排阻就被拉低到0.5V,1.25是经过一个lm358进来的。换之后依然是过排阻就变成了0.5V,这该怎么修?

网友:
LM358用于控制场管,使管场5V或3.3v电压生成1.25V。首先测场管输入电压5V电压,不行,试更换LM358或场管。

网友:
我测得LM358的1.25v是一个脚通过一个47欧的排阻直接进了内存槽,然后通过一个0欧的排阻进了北桥,难道是北桥有问题了吗?这块板据他讲原来是好的,放了半年没用就变成这样子了。

网友:
CPU不跑码也就是说CPU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内存的1.25V是内存和北桥之间通信的工作电压。排阻到北桥这边的电压被拉低,基本可以认为是北桥内部短路。楼主应该先测北桥其他的各个工作电压是否后正常,就是测桥上边电容,然后上CPU假负载测测上边的测试点看看是否都正常,特别是CPU的复位信号。因为这个信号是北桥发出的。如果这个信号不是高电平或者是高电平但是短接重启开关没有跳变,综合分析北桥坏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板子时间放长了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