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承运M735E 不开机只有硬盘灯亮

楼主(2009-09-28):
求助神州承运M735E 不开机只有硬盘灯亮。风扇也不转,长按关机也能关上怎么回事。昨天我用20V的充电器用啦一会 之后就这样啦 。

网友:
问问客服服吧

网友:
电流是多少,你这样问这么觉的好象不是很专业啊

网友:
用的不是配套电源吧?

网友:
不会是烧件了吧

网友:
把板拆下来再来问吧,或者自己先用可调电源看看上电电流情况

网友:
看看电流上到多少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