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发个 ASUS A9RP 的图 ATI450的南桥

楼主(2009-09-28):
接到一台 ASUS A9RP的本子,客户说只要拔掉电源,都要等上好几天再插上电源才能正常开机,否则按开关是没反应的,在我店里是不开机的,
在板上只找到个3V的,其他都好象有问题,可没图,求助哪位兄弟有图发个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
顶一个

继续求助!

网友:
取下电池 故障一样的

网友:
e 取下电池 故障一样·
那有没检测下电池的电压呢·。?

网友:
发现新问题了,上电待机电流0.02的时候,不能触发开机,吹下PS51020附近的元件以后,上电待机电流达到0.07A,此时能触发开机,拔掉电源再上电又变到0.02A的待机电流了,又不能触发了。
后怀疑有电容有问题,逐个更换,故障依旧,最后上电待机电流达到0.10A-0.09A,再也不能触发了,应该有地方短路了,查资料发现PS51020的 22脚对地了,应该51020的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流加大了,现在手头没有51020可换,等有了换上看结果!

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找的 TPS51020 资料

网友(2009-12-07):
我这里有块跟你一样故障的板子,我来补充一下。不能触发时,待机0.02,5V电感只有2.1V,3.3V电感0V,接上电池不充电。正常的时候,待机0.07,3V5V正常,电池充电正常。
不能触发时的症状下正常时按下复位开关一样,3V没有5V只剩2V多。所以我觉得跟PS51020没什么关系,跟IO,或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正在找图纸

网友:
我也有个这机器,   待机0.08  3V  5V都正常   就是不能开机,  IO附近进过水,怀疑IO故障!

网友:
我有个点位图,也没图纸,不知是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
A9RP点位图

A9RP R2.1.rar

网友:
。。。。。。。。。。。。。。。。。。。。。。。。。。

A9RP~Z94RP R2.0.part1.rar

A9RP~Z94RP R2.0.part2.rar

网友(2010-04-06):
郁闷  我有块板  大电流     可就是找不到哪短啦

网友:
谁有好用点图啊

网友:
学习了 我刚刚换了个PS51020 IC 就OK了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呵呵 加油  换了一定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