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玩3D游戏花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28):
一5200显卡玩3D游戏花,不玩不花,请高手们给个提示哈,谢谢。
显卡

网友:
先用mats测测看。

网友:
这个首先要测供电的,5200哪种方案的卡?

网友:
升级一下显卡驱动,以前我碰到过一个类似问题,用驱动精灵将显卡驱动升级为最新版本即可解决玩3D游戏花屏问题!!!.

网友:
5200显卡 年代久远
大多搭配ddr1显存,毛病百出,
扫描下数据通道

网友:
先用mats测测看

网友(2009-11-03):
多换个显存东东 看看;

网友(2009-12-30):
和我一样,玩3d就花屏,偶尔取下atx电源接口,过段时间接上就能玩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