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如何打开

楼主(2009-09-28):
电源适配器如何打开,大家有没好的办法啊!

网友:
用壁纸刀刻开。修好了再用502粘上。

网友:
准确的说是用刀给砍开,回头再粘上

网友:
用橡胶螺丝刀砸,要用螺丝刀把砸啊,砸完还没有印,一定要是橡胶把的啊!!!

网友:
用橡皮锤轻轻敲打四周,就可以轻易打开,修好后用胶刷上一周压实即可!

网友:
我打开的方法就是用刀口钳去夹适配器的四个脚,30秒就可以打开,如果你还想有这个外壳的话就别那样了.最好用硬一点的刀把四个脚的卡扣弄掉,再用胶水粘

网友:
最省事的办法,这也许是我的独家秘籍!我现在拿出来分享:只要有一把老虎钳子,找块旧毛巾或者抹布把电源整个包好,再在电源的最长的那两边适当的力气敲打,经验好的话根本看不出修过的痕迹的!注意别太用大力,否则会把电源内的磁芯震碎。

网友:
说出来丢人  我用锤子砸开的  后来一看  好多焊点脱了   还是有耐心的慢慢翘开的好

网友: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嘿嘿。不过呢。价值性不是很好。

网友:
原来电源是这样开的,我开过几个,都不太理想

网友:
直接往地上使劲摔,

网友:
学习啦,原来是这样的开。

网友:
我是用拉刀  把4个边都拉开它。完事再用塑料胶粘好。  基本和原样差不多。。 。   原装的适配器 根本就砸不开。 砸开都有痕迹了。O版的还可以。

网友:
能不能先用刀划完,再敲!

网友:
我们坏的电源只取铜片和漆包线用,,当然用摔的狠狠的摔下就开了

网友:
如果是代用的,用手就可以掰开,原装的话就得破相才能弄开,用起子把敲

网友:
我是用剪刀稍稍用力剪进蓬内一点,然后稍稍用力一扭即可,痕迹不多,基本上看不出,修好用502粘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