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570主板南桥发烫

楼主(2009-09-28):
本人修板时间不长,偶尔能遇到几块坏板无非也就是换个电容,供电管,电源IC和加焊桥什么的,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哥的V星MS6570板子(NF2芯片)坏了,开机经常不过内存,测试正常,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无意间摸了下南桥,严重发烫,但关了机后却不烫,测量南桥供电电压为1.64V,对地阻值为27欧,我好奇的拆下南桥供电后开机依然发烫,请问此板南桥是否坏掉?

网友:
这板不过内存,和南桥有关系的可能极小

而且NF2的南桥烫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不是一般的烫  是严重发烫  而且是南桥在不供电的情况下也烫

网友:
打打USB口跟PCI总线看看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不供电的情况都烫,那应该是有短了。。。。

网友(2010-03-26):
查一下南桥供电有没有变低。。。

网友:
也可能是I/O或是其它周边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