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事件

楼主(2009-09-28):
最近在网上看了有几个牌子只要用LG的屏都有闪屏现象,我这里也碰到不少,但最终还是拆屏返厂换友达的屏解决,不知道大伙有没有修到过?是怎么修的

网友:
我也遇到到过,只要压着屏上的驱动板又正常了。

网友:
LP的都是很垃圾的·哎

网友:
没有吧。。LG感觉不错啊。。苹果机器上用得比较多。。质量感觉很好。。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最近各大品牌的笔记本屏备件缺货严重,都是LP惹得祸,HP都成立了一个客户安抚小组,专门给等屏的客户打电话的。我老大那里缺40多片屏,HP说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货。

网友:
那HP就不会用友达的屏啊,看来这些厂家为了这个型号的屏搞得头都大了,不过我做的这个牌子的售后速度还算快,就是不知道怎么修这些屏,反正我返厂回来的都是友达的屏,不过象这些屏的故障大多都是天气热出现的为多

网友:
这种事不好说,属于行业道德。

网友:
还是不一样的修。,屏坏了修屏,修不好就换,

网友:
LG还行,不过不是太差哟,友达是好点,价格高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