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19je-0求eeprom数据

楼主(2009-09-28):
只有g1电压不正常-144v,其他都正常,
怀疑eeprom坏,求数据。
Pro

网友:
这电压是在什么状态下测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开机下测得 ,不正常,正常应该负30v左右,负144肯定截止。

网友:
已修复,是一个irf634的mos管子软击穿,不仔细查不知道。

网友:
谁要这个型号的数据,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