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上管以后,,总是保护

楼主(2009-09-28):
一个顶星的板子,,客户拿来时内存反插,,经检查1。25。  2。5。  3。3 供电不正常,,,,换了个9173,,,,没上内存,开机,,诊断卡跑C1。。然后断电上内存,,发现CPU不工作,,,,经检查,,发现CPU上管无输出,,,,换电源管理芯片后,,,总是保护,,,求助,,,望各路高手拂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换了上管之后还是保护,,,,内存条是好的,,,内存插槽供电也正常,,,,就是一上电就保护,,,,,

网友:
没看懂,假负载测试的电压如何,

网友:
看看内存槽是不是有针搭一起了。

网友:
把内存槽烧了的地方干脆剪掉,里面可能有短路

网友:
量一下北桥阻值吧,看看是不是北桥的事

网友:
总是保护,,电压无法测,,,北桥是VIA的,,,应该 没坏,,我测过北桥背面的小电容,,,

网友:
上管换上去,CPU供电线路正常了?  找电源管理芯片的图应该会有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