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星SCL810摄像机的维修手册?

楼主(2009-09-28):
谁有三星SCL810摄像机的维修手册?

网友:
数码产品难在什么,,,就是没有相关的图纸或资料啊,,,找图,,我看你还是死心吧,,,什么问题,,说出来,,我可能能帮您,,

网友:
不开机,开了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哦....详细说说,,,,外接电源有无电流变化????装电池进去的时候,,电源待命灯是否会闪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不是三星电子的型号,不好找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激有这么多信任我的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在论坛里活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继续光临,,,,

网友:
你好,,,待命指示灯不闪一下的话,,,,这是基本检测电路都没有正常,,,这个故障应该好修,,,我看你也是初级维修员了,,比我还高级了,,呵呵

这样,,,你把机器拆开,,,从电池触点开始查,,,,一般会经过两个或三个保险,,,你首先检查保险是否有故障,,,然后再下一步发问,,,,最好能将主板的图片上传,,,,我再帮你查,,,好吗????

网友:
samsung UPD703040GM-051相连的20M的晶振上有波形。

网友:
已经查到有一颗保险开路了,我用表测电流有1A多(处于倒带状态下的电流),手头没有这贴片的保险,可不可以用显示器用的保险裁取一段来代替?

网友:
一般来说,,你维修的也应该清楚,,,保险烧毁都是大电流或大电压造成,,,保险烧不能直接换保险,,,,还要检查保险的相关线路有无故障,,,对地阻值有无异常,,,才可以再通电,,,否则,,,将会烧毁更多,,当然,,也有运气好的,,,换个保险就修好,,,但,,不建议盲目的更换,,,,

替代的保险,,,可以用其他,,但,,A数尽量相同,,,保险就是起保险的作用,,,如果直连或替代的保险不对,,,再次通电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请注意,,,,

网友:
谢谢合成朋友的关注:
我用M47型表测保险的后级对地电阻:黑接地、红测时电阻为1K;红接地、黑测时电阻为5K,应该没有短路,再说我用电流表接上,能倒带,说明电路可工作,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是这保险上除了TN标识外,没有标注电流值,所以不知道这儿到底用多大的保险。按照你们的经验这儿的保险应该是多少A的?

网友:
既然是保险  你先用一跟导线 连接……
以后找到 早换上去,

网友:
谢谢合成朋友的关注:
我用M47型表测保险的后级对地电阻:黑接地、红测时电阻为1K;红接地、黑测时电阻为5K,应该没有短路,再说我用电流表接上,能倒带,说明电路可工作,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是这保险上除了TN标 ...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给我一张保险的清晰图片,,,我能知道是多少A,,

网友:
根据相机电路的定义,,,,保险标示 H  为1.0A    , 保险标示T 为 1.5A    保险标示N  为 2.0A    你所描述的保险标注 TN  ,,,按我所知,,应该为1.5A~2.0A的一个限流保险,,,,请找到2.0A的保险更换,,,,

网友:
既然是保险  你先用一跟导线 连接……
以后找到 早换上去,
引用 网友B:

上面我已经说到,,,保险,,,一般来说不能直连,,,顾名思义,,,保险已经断开是由于大电流造成,,,,该大电流有可能是脉冲的,,,也可能是持续的,,,如果不检查后级电路就直接将保险连通并上电,,,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不要小看一个保险,,,,很可能,,,一颗不值钱的小保险,,,就救了你一台机器,,,,在我所维修的数码相机中,,,,由于保险烧断造成不开机的确实很多,,,,由于后级电流变大造成烧断保险的不在少说,,,希望慎重看待一颗保险...谢谢.//

网友:
怎么发两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望版主帮忙删除,,谢谢...

网友:
保险小了拍来看不清楚。如果是2A的我相用从一颗2A保险丝上裁取一小段来代替,不知可否?

我弄开它,好象里面是很小的漆包线似的。

网友:
只要是限流2A的,,,你用什么替代都可以的,,,关键是,,,你的什么照相机啊,,,这么模糊。。。我根本就看不到,,,

网友:
我用2A的保险丝代替的,现在开机不是快进秒是快倒,同时屏是花的看不清楚内容。

网友:
开机的时候一直在快速倒带吗??而且不停的倒吗????那就有不对的地方了,....屏是花的有可能是屏线的接口没接好,,,有可能是屏本身有故障,,有可能是屏数据部分不对,,,,,这个要仔细检查了,,,你首先将屏部分搞清楚,,,,再去弄快速倒带的问题,,,,

网友:
谢谢你!没有资料的确不太好搞。能把你的QQ告诉我吗?我的QQ是156412406

网友:
不好意思,,,不用QQ交流,,,交流只为解决问题和交流经验,,,,而且我在尽力将数码版快搞活,,,

有故障可以直接在这里提问,,,,谢谢,..

网友:
http://www.xiaoyu163.com/list.asp?id=441这儿有这个电路图,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不错啊,,,还真有啊...少见,,,,你和他联系,,,用淘宝交易,,,不要直接交易,,,要真有,,,100元太值了,,,

网友:
现在能显示了。一开机不是快进就是快倒,磁带快进或快倒完后不能停下来(主轴电机仍在转动),关掉电源主轴电机仍在转动,只有取下电池。屏上的带子的计数器一直显示为00:00不随快进或快倒进行增减。不装磁带的时候带盒能进去,同时按出盒键也能弹出,装上带子就象前面说的那样了。

网友:
现在能显示了。一开机不是快进就是快倒,磁带快进或快倒完后不能停下来(主轴电机仍在转动),关掉电源主轴电机仍在转动,只有取下电池。屏上的带子的计数器一直显示为00:00不随快进或快倒进行增减。不装磁带的时候 ...
引用 网友A:

照你所说,,,,应该是控制芯片出问题了,,,,,还有带仓的检测部分,,应该也不正常....这个故障,,,机器不在手,,,,修好的机率不大了...

网友:
我我买了一份这机子的维修手册,有电路图。

网友:
哦???发来我看看.,..

网友:
维修手册                                          `

SC-L810 维修手册.part1.rar

SC-L810 维修手册.part2.rar

SC-L810 维修手册.part3.rar

网友:
我先仔细看一下...搞清楚了回复你...

网友:
合成科技 ,你看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