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品黄花烙铁头吸锡能力强不强?

楼主(2009-09-28):
在拖焊多脚集成芯片的时候,正品黄花烙铁头吸锡能力强不强?也就是说烙铁温度够的时候,焊锡会变成熔化的锡球跟着烙铁尖走那种,不知黄花的老头头能达到这种效果吗?跟安寨信的936焊台原配烙铁头相比如何?

网友:
曾记得06年在清远毅力公司时,天天都用这种广州黄花岗这边生产的烙铁,感觉还是错.透明的手柄可以看见里面的电路板和上面的元器件.

网友:
自动恒温,调温也就在烙铁上即可.

网友:
效果不错,从98年到现在我一直用的就是黄花烙铁。

网友:
听楼上两位老兄所说,看来黄花烙铁还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 呵呵

网友:
基地有卖吗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点的工具 呵呵

网友:
这刀头是936焊台用的普通内热不合适的.尺寸不对的!

网友:
LZ 这东西其实没什么好选的,只要温度到了,烙铁头不用时保护得好,就一切OK
前提是温度要达到. 我就用刀型和蹄型. 380±10

网友:
普通几块钱的936 在350多度的时候基本就发黑了,选一款好一点烙铁头还是有必要的,正品白光和威乐的头在高温下就不易发黑,但价格贵,也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