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 点不亮

楼主(2009-09-28):
有2块技嘉K8N 点不亮, 应该是IT8712 I/O的问题 看原来的资料称 :技嘉的IT8712 I/O是专用的 不能代替 是这样吗 ? 请高手指点
点不亮

网友:
型号要完全一样,才可以代换。原来有GB的,换上去也要带GB。差一个字也不行。脚位不一样。搞错可能会烧坏其他芯片的。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的话,先干桥吧。

网友:
IO一定要一样,昨天修一块技嘉的也换IO, 找了没GB换上连触发都不行了,只能用原型号的

网友:
技嘉的IO和其它板的IO不能互换

网友:
没有的话基地淘宝有的卖!很便宜 3.5¥ 还是先检查下其他供电正不正常先

网友:
搞吧 桥的 问题多